5V转3.3V的电路多次电容出现短路情况?

楼主(2020-07-14):
    如图这是一个5V转3.3V的电路,最近发生了很多起C14(10uf,35V)电容短路的情况,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见解啊?

网友:
    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板子上面横向的布局的贴片电容有过短路的问题(不同的位置个发生1起),此位置发生的较多,板子比较薄,组装时打螺丝板子会出现比较大的形变,但是老化测试验证都是正常的,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短路情况。

网友:
    工艺问题吧

网友:
    PCB形变导致电容出现裂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