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电平判别

楼主(2020-07-14):
如图,out3为单片机输出口,J5/3属于OC门,不接无输出;工作时可外接上拉。当out3输出高电平,mos管工作,那么J5/3脚是不是输出高电平?若,out3输出低电平,J5/3脚是高还是低呢?还有那个二极管的目的何在?

网友:
OUT3高电平时,不管J5/3处上不上拉电阻,J5/3处输出低电平; OUT3低电平时,J5/3处上拉电阻,J5/3处输出高电平,J5/3处不上拉电阻时,J5/3处的电平不确定,为我们熟知的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