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一些拼版形式吧

楼主(2020-07-14):
PCB线路板的设计图完成之后先以图纸的形式出现,我们做为生产厂家不能将单片产品呈现这就需要一系列的后续工作——贴片组装、拼板技术。如果再需小型化的便是牙签板。
PCB线路板重中之重的工艺是拼板: 有多种形式,我们一一为大家介绍。
1.无间隙拼版,这种拼版技术在平板中经常见到。通常客户对外形、毛刺不会有特殊的要求,利用V-cut直接分开,对于板子来说四周可能会出现轻微毛刺但不会影响客户使用。这些毛刺并不顽固,轻易便可打磨。增强拼版强度,在V切割之后不至于容易断开,另外在贴片的时候增加韧性、是后续生产过程中增加固定,使板子更容易加工。

2.拼板工艺边加工有间距拼板,根绝用户要求的外形来确定,板子不能出现毛刺,就绪对板边进行加工,板子之间的空隙在1.5——2MM之间,这样有利于对毛刺的控制,另外就是板子的尺寸过小,不同通过V割机,需要已经的间距。

3.拼板武功一边,对于没有工艺边的拼板目的是为了方便出货,对于后续加工不利,少有的客户需要用到手工组装,可以采用无工艺边,只要板子内设有定位孔即可,这种拼板技术既可以节省经济也可降低线路板的生产成本。

4.利用邮票孔原理连接,意思是说将板子打孔,在板子四周高控制毛刺,只能使用一点邮票孔来代替V线。

适当的连接方式让板子在出货时更加有品相,更多可能是让板子在后续的加工中做好垫底,用户在设计拼板的时候要结合实际情况考虑。

网友:
    无间隙拼版,这种拼版技术在平板中经常见到。通常客户对外形、毛刺不会有特殊的要求,利用V-cut直接分开,对于板子来说四周可能会出现轻微毛刺但不会影响客户使用。这些毛刺并不顽固,轻易便可打磨。增强拼版强度,在V切割之后不至于容易断开,另外在贴片的时候增加韧性、是后续生产过程中增加固定,使板子更容易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