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基板

楼主(2020-07-14):
什么是封装基板?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wafer 或者 glass。在芯片封装时,需要先将芯片放在基板上,然后再进行封装工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afer 或者 glass。在芯片封装时,需要先将芯片放在基板上,然后再进行封装工艺

不是wafer。wafer是没有切割开的晶圆。后半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wafer。wafer是没有切割开的晶圆。后半句是对的。

这样啊,谢谢大佬

网友:
    帮大佬顶一下;

网友(2023-07-11):
    顶一下,我也想了解封装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