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关于一主多从无线通信的方式

楼主(2020-07-14):
    各位大佬好,目前想实现一个模拟信号采集系统,可以同时采集八个通道的信号,并分别通过八个传感器上的无线通信方式传到一个主控中,希望尽可能延时小一点,请问采用什么样的无线通信方式最为合适呢?蓝牙?Zigbee?还是别的通信方式呢?先在此感谢各位大佬的回答

网友:
    控制时延,一方面要提高通讯速率,另一方面则降低协议开销量。前者尽量使用2.4G等频率更高的信道,后者可用类似于ModBus的自定义主从通讯协议,协议开销量可以比Zigbee、蓝牙之类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