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绘制好的PCB是否可以对某些元器件或者某一区域进行规则检查

楼主(2020-07-14):
在PCB布板中,是否可以这是规格,对某些元器件或者某一区域进行规则检查,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还可以这样操作吗?

网友B:
    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正常的操作不应该是对每个区域设置规则,然后全部检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这样操作吗?

不知道可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呢?正常的操作不应该是对每个区域设置规则,然后全部检查么?

    是对部分进行规则检查,不是设置规则

网友C:
    应该可以视图内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视图内检查。。

    大神给讲讲怎样视图内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