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拉电阻对输出口的电位有何影响

楼主(2020-07-14):
图中AB两点的电位如何分析。

其实本来电路中没有R2的下拉电阻,只是因为板子做出来后,mcu没有写入程序R1高阻态。上电以后,74hc595的输出状态变成随机,因为后面连着达林顿管驱动电机。所以上电以后有有一半概率电机会被驱动。所以想要通过下拉来稳定刚上电的状态。保证在处理器初始化前,没有输出驱动电机。

注:74HC595的12脚遇到一个上升沿就会移位寄存,下降沿会锁存输出。
1,经过图中单独电阻下拉,输出概率无变化。概率50%
2,电阻换成电容下拉,输出无变化,概率50%
3,当再电阻并联电容下拉到地,两块板各50次通电测试仅有1和3次输出,有明显改善。

对11,14脚都单独测试3号方案,输出50%概率,无效果。

但是我想弄清楚下拉电阻对输出口的电位有何影响。

网友A:
这个得看B点后面的电路 现在最多就按电流关系列个关系式

网友B:
A点的电压是2.5V,因为5V被1K,1K(怎么连位置号都没有?)分压。B 的电压值就不确定了,要看它后边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B点后面的电路 现在最多就按电流关系列个关系式

其实原本图中5v位置是接STM32的输出io口,右边B位置是一块串入并出驱动芯片的使能脚。我是想当处理器输出高电平时,B脚收到的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A点的电压是2.5V,因为5V被1K,1K(怎么连位置号都没有?)分压。B 的电压值就不确定了,要看它后边的电路 ...

图是临时随便画的,其实我想问的的是当5v位置设置为输入,B点设置为输出。当输入为高电平时,输出会是什么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