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传感器数据无线传输的方式

楼主(2020-07-14):
才疏学浅,目前能想到的就是传感器+STM32之类的+无线模块传输,有几个产品也是这么做的。现在有个计划是用ZigBee做,但是开发周期有些长,有没有可以不用mcu,或者不用编程的方式呢$ }$ b: J$ }. y" g3 G

网友:
esp8266,串口发发指令就可以。。。。。。这是wifi芯片,,,,,国产新片,就通信还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