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计算的S11和矢网测的S11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0-07-14):
用HFSS仿真了一个50欧类似带线的结构,S11仿真结果和矢网测试的结果差别很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两个结果不是同一个定义吗# T" }. h  @0 t$ l: n

网友:
肯定不是同一个定义

网友:
    你仿真的时候是按照实际情况仿真的吗,HFSS缺省是PEC;在实际过程中,你的设备校准,传输线的可靠性是不是都确定没有问题,制作样品的过程中所用的材料和仿真的材料属性是一致的吗,多找找自己的原因,都0202年了,还怪仿真软件?年轻人这么浮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