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教一下,怎样将多值函数的多个输出直接赋给另一个函数?

楼主(2020-07-14):
有两个函数
  • function [x, y]=func1(x, y)
  •     x = x+1;
  •     y = y+1;
  • end

  • function sum=func2(x, y)
  •     sum = x+y;
  • end

我想直接将 func1(x, y) 的输出作为 func2 的输入, 而不是先用 [a, b] 接收 func1(x, y) 的输出, 再用 fun2(a, b) 来获得 func2 的输出, 请问可以做到吗?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做呢?

网友A:
尝试一下,fun2func1(x, y) (1),func1(x, y)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一下,fun2func1(x, y) (1),func1(x, y) (2)),

这个是不可以的,不成功。提示:使用括号 '()' 进行索引必须作为有效索引表达式的最后一个操作出现。

网友:
你直接func1(x, y) 写到func2(x, y) 函数的后面,调用
如果是文件中的子函数,则可以任意取名,也可以在同一个文件中定义多个子函数。例:

function [max,min]=mymainfun(x)      %主函数
n=length(x);
max=mysubfun1(x,n);
min=mysubfun2(x);
function r=mysubfun1(x,n)            %子函数1
x1=sort(x);
r=x1(n);
function r=mysubfun2(x)              %子函数2
x1=sort(x);
r=x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