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锡片正常是装在治具正面吗?

楼主(2020-07-14):
领导要求拖锡片装在治具的背面,这样PCB板和拖锡片中间不就有一条缝了吗?过炉的时候锡应该会刮进缝隙里去吧? 请教大神,拖锡片正常是装在治具正面吗?感谢!

网友:
    只要你的脱锡片不厚的那么离谱,一般锡的表面张力也不至于渗进去。

网友:
    脱锡片是安装在夹具的背面,在脱离波峰时增加脱锡的力度,所谓“偷锡”,装到板面起不到它的作用。至于缝隙尽量小,需要供应商去控制,一般不会涌锡到板面。

网友:
    实测··脱锡片··我经受的·我也设计过··都是装在治具正面的,装在背面容易脏和掉落,正面型腔下沉··脱锡片与PCB齐平,一般装在焊点尾部··特殊可以加在中间··也有拖锡条也可以装··可以加我微信15082887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