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容值TVS阵列SLVU2.8.TCT SLVU2.8-4TB SLVU2.8-8.TB,可以保护千兆以太网设备。

楼主(2020-07-14):
低电容值TVS阵列SLVU2.8.TCT SLVU2.8-4TB SLVU2.8-8.TB,可以保护千兆以太网设备。
可以使其达到IEC61000-4-2和IEC6100-4-4,和IEC61000-4-5的要求。目前推出的产品型号SLVU2.8(SOT-23)、SLVU2.8-4(SOP-8)分别为单路,和四路保护。典型应用包括如:在10/100M以太网RJ45数据线,视频信号线等ESD保护。
SLVU2.8-8系列旨在保护低压CMOS设备免受静电放电和雷击感应电压瞬变的影响。 每个低压瞬态抑制二极管都有一个与之串联的补偿二极管,可为受保护的线路提供低负载电容。 根据IEC61000-4-2标准,该稳定结构可以在±30kV(接触放电)条件下安全地吸收反复性ESD冲击,并可在极低的箝位电压下安全地耗散高达30A(IEC61000-4-5,tP=8/20μs)的波形浪涌电流。
功能与特色:
超强浪涌保护,峰值脉冲功率:750W
每条线路的(标准)电容低至2.6pF
增强的ESD保护能力:ESD、IEC 61000-4-2、±30kV(接触放电)
动态电阻(RDYN)低至0.3Ω(标准)

应用:
10/100/1000以太网设备
局域网/广域网设备
开关系统
台式电脑、服务器和笔记本电脑
模拟输入
基站

常州鼎先电子有限公司
13775299578邢思前
专业生产瞬态抑制二极管阵列 TVS ESD Array

网友:
SLVU2.8-8系列旨在保护低压CMOS设备免受静电放电和雷击感应电压瞬变的影响。 每个低压瞬态抑制二极管都有一个与之串联的补偿二极管,可为受保护的线路提供低负载电容。 根据IEC61000-4-2标准,该稳定结构可以在±30kV(接触放电)条件下安全地吸收反复性ESD冲击,并可在极低的箝位电压下安全地耗散高达30A(IEC61000-4-5,tP=8/20μs)的波形浪涌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