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原理图选中BGA器件PIN脚后在PCB中高亮

楼主(2020-07-14):
如何在原理图 选中BGA器件PIN脚 后在PCB中高亮,(16.6版本,选择阻容器件管脚,在PCB中可以高亮,在原理图选择BGA器件管脚,PCB怎么都没反应,在PCB选中BGA焊盘高亮后能关联到原理图)

网友A:
    那你肯定是管教没有选对,只要同步上,相互点都会高亮的

网友B:
    必须要同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肯定是管教没有选对,只要同步上,相互点都会高亮的

    都是才导的原理图,其他的可以选中后高亮,就是BGA的单独管脚高亮不了,新手所以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同步上

已经同步上了 不同步上别的也是没反应,BGA管脚名也都对的上,就是高亮不起来

网友A:
    选中BGA芯片能同步上不?要是能那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BGA芯片能同步上不?要是能那就不清楚了

可以同步上,在原理图中点BGA管脚上的线 也可以在PCB中高亮网络,点击阻容器件管脚 都可以在PCB中高亮选中,唯独点击BGA PIN管脚 不可以,是不是allegro没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以同步上,在原理图中点BGA管脚上的线 也可以在PCB中高亮网络,点击阻容器件管脚 都可以在PCB中高亮选 ...

我可以唷,試著在原里圖裡按右鍵,在選單中選selection Filter ,選擇只挑選pin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唷,試著在原里圖裡按右鍵,在選單中選selection Filter ,選擇只挑選pin看看。

我有这样试过 ,没作用,能不能截个图上来看看,是什么样的 见识下,

网友D:
    在pcb中选择Find 只选Pin,然后再到原理图中点需要高亮的PIN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pcb中选择Find 只选Pin,然后再到原理图中点需要高亮的PIN试一试。

    都试了 还是不行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你在原理图中的“Selectlion Filter”中只选“Pins”试试看?

网友(2020-09-09):
    我也是这样,好像是某次升级hotfix就这样了,bga有的pin可以在pcb中点亮,有的pin不能在pcb中点亮
现在升级到115还是这样

楼主(2021-07-02):
    沉贴啦  自己顶起来,还没解决  纠结中    互连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