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m文件中调用mat文件中的具体数值

楼主(2020-07-14):
怎么在m文件中调用mat文件中的具体数值进行后续的程序运算,使用load('文件.mat')后程序能运行但工作区是空的,如何能够调用mat文件中的具体某一数值进行后续的数据解算呢

网友A:
load(filename,'abc')
只装载  filename  这个mat文件里面的 变量  abc   也可以laod 多个指定的变量 还能用通配符。
load(filename,'a','b','c')   装载  变量  a  b  c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ad(filename,'abc')
只装载  filename  这个mat文件里面的 变量  abc   也可以laod 多个指定的变量 还能 ...

谢谢大神,我去试一试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