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普勒效应制作的微波控制开关

楼主(2020-07-14):
 本例介绍一种根据多普勒效应制作的微波控制开关,用该装置来控制照明灯 (或排气扇等),可实现人来灯亮、人走灯灭,既方便实用,又节能省电。
电路工作原理

  该微波控制开关电路由自激振荡电路、比较放大电路、光控电路、关断脉冲产生电路和电源电路等组成,如图3-71所示。

  自激振荡电路由环形天线W(φl2cm)、晶体管Vl、电阻器Rl、R2、R4、R5和电容器Cl等组成,其工作频率为700-1000MHz(微波段)。改变Cl的电容量,可改变振动频率的高低。
  比较放大电路由集成运算放大电路IC2(LM324)和有关外围元件组成。
  光控电路由光敏电阻器RG、二极管VD4和电阻器R17等组成。
  关断脉冲产生电路由晶体管V2、电阻器R18和电容器C9等组成,该电路起延迟作用(使蝉问晶闸管VT在关断后,需延迟3-4s才能再次导通)。
  电源电路由降压电容器ClO、电阻器R14、整流二极管VDl、VD2、稳压二极管VS、三端集成稳压器ICl(LM7812)和滤波电容器C8等组成。
  接通电源后,交流220V电压经ClO降压、VDl和VD2整流及VS稳压后,产生+2OV电压。该电压经ICl进一步稳压成+I2V电压后,作为IC2、Vl和V2的工作电压。
  自激振荡电路通电工作后,产生频率为700-1000MHz的振荡电磁波,通过天线W向空间发射。
  当有人在天线W附近移动时,人体的反射波将被天线W接收,使电容器C2正极的电压发生波动。该波动电压经IC2内各运算放大器比较放大处理后,从其7脚输出高电平,使晶闸管VT受触发而导通,照明灯EL点亮。当人体离开控制范围时,IC2的7脚在延时lOs后输出低电平,使VT截止,EL熄灭。
  在白天,光敏电阻器RG受光照射而阻值下降 (低于3kΩ),使lcz的7脚为底电平,该微波节能开关不工作,VT始终处于截止状态。夜幕降笛后,RG的阻值增大至200KΩ以上,微波节能开关正常工作。
  改变电阻器R10的阻值,可以调节微波检测控制范围 (其可调范围5-60㎡)。
  若用该装置控制卫生司的排风扇,则可省去关断脉冲产生电路和光控电路这个中各元器件。
元器件选择
  Rl-R4、R6-R9、Rll-R16和R18均选用1/4W碳膜电阻器;R5、RlO和R17均选用小型密封式可变电阻器。
  Cl选用高频瓷介电容器;C2、C3、C5、C7-C9均选用耐压值为16V的铝电解电容器;C4选用涤纶电容器;C6选用压值为4oov的涤丝电容器或CBB电容器。
Dl和VD2均选用1N407型硅整流二极管,VD3和VD4选用1N4148型硅开关二极管。
  VS选用lW、2OV的IN4747型稳压二极管。
  Vl选用Sg018型硅NPN型高频晶体管;V2选用Sg012或Sg015型硅PNP型晶体管。
T选用电流容量为lA、耐压值高于400V的晶刊管,例如MCRl00-6等型号。

网友:
电源电路由降压电容器ClO、电阻器R14、整流二极管VDl、VD2、稳压二极管VS、三端集成稳压器ICl(LM7812)和滤波电容器C8等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