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20-07-14):
电阻是利用导体或半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变化的性质来测量温度的,在工业生产中广泛用来测量-200~400范围的温度,其主要特点是测温准确度高,便于自动测量。由于热电偶在低温范围中产生的热电势小,因而对测量仪表要求严格,而采用热电阻测量低温是很适宜的。

  用万用表测量热电阻阻值,只要判定热电阻没有短路,也没有断路,电阻值是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即可认为热电阻是好的。切记:这种方法是不能作为热电阻质量判定依据。

  一般热电阻有铜电阻、铂电阻、热敏电阻。对铜电阻、铂电阻而言:

  如果测量电阻两端,开路了就是坏的!如果没有开路,但阻值很大,也是坏的!或者是把热电阻置入热水中,阻值没有变化的,也是坏的。

  1. 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测得电阻信号。

  2. 假定为PT100: 在0 摄氏度时为100 欧姆,在20度时为107.7935 欧姆。微分电阻约为:0.39欧姆/摄氏度。根据现场环境温度,自己算一下电阻值应为多少,然后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即可,然后用打火机加热下热电阻,看其阻值是否上升。

  3. 热电阻精度等参数是需要专门仪器来检测的,万用表只能检测好坏。也就是说,作为用户,只要判定热电阻没有短路,也没有断路,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而变化,即可认为热电阻是好的。

网友:
如果测量电阻两端,开路了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