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S485的ESD管选择问题

楼主(2020-07-14):
    例如我是用ADI的ADM3485EARZ收发器,那么应该怎么选择它的ESD保护二极管呢?芯片手册描述共模输入范围: −7 V到 +12 V ,而且驱动输出和接收输入有个绝对最大值
    那么它的ESD保护二极管是不是应该在−7 V到 +12 V之间不动作,然后超过这个范围就起保护,保护后的钳位电压应该要在-8到+13V之间?
    我看网上很多方案都是配CDSOT23-SM712 ,在 IP = 1 A,的时候,最大钳位电压分别到了11V  ,19V了,这个电压施加到A和B引脚岂不是会烧坏了收发器?

小白求解惑!

网友A:
    兄弟,你都不明白TVS相关知识,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信号完整性小站,里面有TVS基础知识,包括电特性、主要电参数、分类、特点和选型技巧。看完你就能选择TVS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都不明白TVS相关知识,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信号完整性小站,里面有TVS基础知识,包括电特性、 ...

我这里描述的就是基于你这里第二第三点的考虑,我有地方说得不对,麻烦赐教。

CDSOT23-SM712这个器件是满足了第二点VWM的要求,但是第三点满足不了,ADM3485E的A,B 对地的最大电压值应该是-8V和+13V,TVS的钳位电压不应该要在这个范围内吗?

    哪里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我确实有点懵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