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针性器件, 却用SMT工艺, 应该执行哪种验收规范? SMT 还是 波峰

楼主(2020-07-14):
1, 我司的一个项目, 连接器都是插针型的.
2, 但是针角的间距(pitch) 只有0.6mm, 于是选择过SMT工艺.
3, 问题来了, 质量验收(QC)说, 没有达到上锡75%的 波峰规范! (本就不是波峰焊, 为何要用波峰焊的验收规范?)

何解?
这种工艺, 应该不是我司才有, 你们公司也是执行75%的上锡标准吗? 如何能实现75%锡呢?
备注: 无铅,  PCB板厚1.6mm.

谢谢先!

pasteInHole

pasteInHole

网友:
    波峰焊吧,焊盘可以适当大些

网友:
    你这个还好,钢网保证孔与孔安全距离0.2mm,外扩0.35。如果是单贴片可以考虑反面也上锡膏。

网友:
    IPC 里有相关要求的。75%是工业品要求,消费品50%就OK了

网友:
    1  、通孔回流焊焊点形态要求:     首先,应该确定  PIHR  焊点的质量标准,建议参照业界普遍认同的焊点质量  标准  IPC-A-610D  ,根据分类     (1  、  2  或  3  类  )  定出目视检查的最低可接受条  件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是插件器件在smt焊接,属于通孔回流焊接。也是比较常用的方式。从图片上看,引脚很密集,SMT回流过程中,锡膏印刷多了,容易连锡。印刷少了,估计很难把孔填满。
    插件器件需要达到75%的填充,主要是基于电源管脚考虑的,如果电源管脚没有上锡良好,就会影响通流;
    标准还是按照IPC的标准去执行检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