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如何merge shapes?

楼主(2020-07-14):
SelectAsmShape = axlDBGetShapes("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 get all the shape on "PACKAGE GEOMETRY/ASSEMBLY_TOP"
axlShapeMerge(
        car(SelectAsmShape)
        cdr(SelectAsmShape)
        'quiet
)

1, 以上code, 本想实现merge all shapes on Assembly layer
2, 但是实际效果: 命令后, 只merge 了其中3 个shape, (鼠标先滑过的3个shape, 多次试验, 多个方向框选均是这样的结果)
3, 该如何调整code,能实现merge所有shape

备注:shape有10个,并且两两有交集.

谢谢先!

网友:
    没用skill做过,ALLegro自带的命令也可以实现

网友:
    cadence自带的merge shape命令已经覆盖了,如果你一定要做的话,可以把它录制成script

网友:
cdr(SelectAsmShape)中的Shape都要和car(SelectAsmShape)有交集才可以,而不仅仅是两两相交

网友(点评):
总算有个明白事理的了. 正解! 谢谢! 可否帮忙进一步释疑一下: 为什么需要car 这个函数? 哪怕有时, 只有一个对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