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log 的小问题 assign {a,b}=c+d; 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7-15):
assign {a,b}=c+d;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就是  a=b=c+d?
我是新手 还望指教

网友A:
{}是拼接符号,
a,b都是位信号,用这个操作符就表示两个bit位。
ab     c
10  = 1 + 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拼接符号,
a,b都是位信号,用这个操作符就表示两个bit位。
ab     c      d

这样啊 ,我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