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指点,现在数字电路还有必要学习吗?

楼主(2020-07-15):
    大神请指点,现在数字电路还有必要学习吗?

网友A:
    个人认为数电还是有必要学好的,你有尝试过数字键盘接单片机吗?就是自己设置个安全系统,这个就需要编码器4532。还有就是zynq这个开发板,学的是fpga,数电是必须要精通的,凡是关于电子类的,最好就是学好数电模电,对以后的学习,对板子的开发,对将来很有帮助的

网友:
    模电肯定要学好,但是数电我个人感觉没有必要深入学习,用得也比较少,基本上了解一下一些逻辑门芯片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数电还是有必要学好的,你有尝试过数字键盘接单片机吗?就是自己设置个安全系统,这个就需要编码 ...

    谢谢,有道理

网友:
    数电需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