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程序算法

楼主(2020-07-15):
    MATLAB程序算法

    if flag_display == 0 && num_in > num_save_require;
                        %将前"num_save_require"个时间为正值目标赋值于target_tem
                        ii=1;               %计数"num_save_require"个目标
                            for i=1:num_in
                                if  ii > num_save_require;
                                break;
                            end
                                if target_in(i,7)>0;
                                target_tem(ii,1:NN) = target_in(i,1:NN);
                                ii = ii + 1;
                                end
                            end
                            %target_tem中保存目标的数量
                        pre_num_save_sucess = ii-1;
                        left_num = i - 1;

                            %如果”..“正值目标大于"num_save_require"个,则在本轮进行余下比较(此时剩余的目标中也许存在可能“..”更小目标
                        if pre_num_save_sucess == num_save_require && left_num ~= num_in;

                            %1,target_tem中的“num_save_require”个目标按“..”排序
                            if num_save_require > 1;
                                for i = 1:num_save_require-1;
                                        for j = i+1:num_save_require;
                                            if target_tem(i,7) > target_tem(j,7);
                                                tem(1:NN) = target_tem(i,1:NN);
                                                target_tem(i,1:NN) = target_tem(j,1:NN);
                                                target_tem(j,1:NN) = tem(1:NN);
                                            end
                                        end
                                end
                                end

                            %2,剩余目标与target_tem中目标“..”比较
                            for i = 1:num_in;
                                    for j = 1:num_save_require;
                                    result_compare = target_in(i,7) - target_tem(j,7);
                                    if result_compare < 0 && target_in(i,7) > 0;
                                        %最后一个保存的目标被输入目标替代
                                            %前面“num_save_require-1”个目标中一个被目标替代
                                        if j == num_save_require;
                                                target_tem(num_save_require,1:NN)=target_in(i,1:NN);
                                        else
                                            for k=num_save_require:-1:j+1;
                                                    target_tem(k,1:NN) = target_tem(k-1,1:NN);
                                            end
                                            target_tem(j,1:NN) = target_in(i,1:NN);
                                            end
                                            break;
                                    elseif result_compare == 0
                                        break;
                                        end
                                    end
                                end

                            %3,target_tem和target_in中所有目标间差值在max_differ_..以内的比较,如果
                                %max_differ_..=0,则严格按大小排序。
                            if max_differ_time == 0
                                    flag_display = 1;     %此时已经有(num_save_sucess)个目标成功保存
                                    target(num_save_sucess_sum:num_save_sucess_sum + pre_num_save_sucess-1,1:NN)=target_tem(1:pre_num_save_sucess,1:NN);
                                else
                                    if num_save_require > 1
                                    target_compare = 0;   %比较值
                                        for i = 1:num_save_require-1
                                        if target_tem(num_save_require,7) - target_tem(i,7) < max_differ_time;
                                            target_compare = target_tem(i,7);
                                                break;
                                        end
                                    end
                                    if target_compare ~= 0;             %此刻由于target_tem保存的目标需要比较的数据太相近,所以需要在下轮比较中进行相近数据比较
                                        num_save_sucess = i-1;          %成功保存的数据也因此减小
                                        else
                                        num_save_sucess = i;
                                        target_compare = target_tem(num_save_require,7);
                                        end
                                else
                                        num_save_sucess = 0;
                                        target_compare = target_tem(num_save_require,7);
                                end
                                    ii = 1;   %计数下轮比较的输入目标数
                                    for i=1:num_in;
                                        if target_in(i,7) - target_compare <= max_differ_time && target_in(i,7) - target_compare >= 0 && target_in(i,7) >= 0
                                        target_in_tem(ii,1:NN) = target_in(i,1:NN);
                                            ii = ii+1;
                                    end
                                end

                                    %target_tem经小范围选择后需要写入目标的剩余的目标的数量
                                    num_in = ii-1;

                                    %如果经有差值比较后剩余目标数 与 成功保存的目标数
                                %等于需要得保存的目标数则不用再进行比较了
                                if num_save_sucess + num_in == num_save_require;
                                        flag_display = 1;
                                    num_save_sucess = num_save_require;
                                    target(num_save_sucess_sum:num_save_sucess_sum + num_save_sucess-1,1:NN)=target_tem(1:num_save_sucess,1:NN);
                                        num_save_sucess_sum = num_save_sucess_sum + num_save_sucess;
                                    else
                                    target_in = zeros(num_in,NN);
                                        target_in = target_in_tem;

                                        num_save_require = num_save_require - num_save_sucess;
                                    for i=1:num_save_sucess;
                                            target(num_save_sucess_sum+i-1,1:NN)=target_tem(i,1:NN);
                                    end
                                    num_save_sucess_sum = num_save_sucess_sum + num_save_sucess;

                                        num_save_sucess = 0;
                                        target_tem = 0;
                                        target_in_tem = 0;
                                end
                                end

                            %输入目标中的“..”的正值数量刚好等于需要显示的目标的数量(此种情况仅存在于比较数据中存在负数)
                        elseif  pre_num_save_sucess == num_save_require && left_num == num_in;
                                flag_display = 1;
                                target(num_save_sucess_sum:num_save_sucess_sum + pre_num_save_sucess-1,1:NN)=target_tem(1:pre_num_save_sucess,1:NN);

                        %输入目标中的“..”的正值数量小于需要显示的目标的数量 (此种情况仅存在于比较数据中存在负数)
                        elseif  pre_num_save_sucess < num_save_require && left_num == num_in;
                            flag_v_compare = 0;
                            flag_display = 0;
                            ii=1;
                                for i=1:num_in
                                    if target_in(i,7) <= 0;
                                    target_in_tem(ii,1:NN)=target_in(i,1:NN);
                                    ii = ii + 1;
                                    end
                                end
                            num_in = ii - 1;
                            target_in = zeros(num_in, NN);
                                target_in = target_in_tem;
                            num_save_require = num_save_require - pre_num_save_sucess;
                                if pre_num_save_sucess > 0;
                                    target(num_save_sucess_sum:num_save_sucess_sum + pre_num_save_sucess-1,1:NN)=target_tem(1:pre_num_save_sucess,1:NN);
                            end
                                num_save_sucess_sum = num_save_sucess_sum + pre_num_save_sucess;
                            target_tem = 0;
                            target_in_tem = 0;
                        end
                    elseif flag_display == 0 && num_in <= num_save_require;
                        flag_display =1;
                            target(num_save_sucess_sum:num_save_sucess_sum + num_in-1,1:NN)=target_in(1:num_in,1:NN);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