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Matlab进行动画的绘制

楼主(2020-07-15):
1.getframe函数

getframe函数可截取一幅画面信息(称为动画中的一帧),一幅画面信息形成一个很大的列向量。显然,保存n幅图面就需一个大矩阵。

2.moviein函数

moviein(n)函数用来建立一个足够大的n列矩阵。该矩阵用来保存n幅画面的数据,以备播放。之所以要事先建立一个大矩阵,是为了提高程序运行速度。

3.movie函数

movie(m,n)函数播放由矩阵m所定义的画面n次,缺省时播放一次。

绘制了peaks函数曲面并且将它绕z轴旋转。

Z = peaks;

suRF(Z)

%绘制网格表面图

axis tight % axistight是使坐标系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和你的数据范围一致

set(gca,'nextplot','replacechildren');

%设定axis覆盖重画模式前一个是属性,后一个值,一般设置属性值都是这个形式的。针对axes对象时,replacechildren的含义为:在当前设置下清清除所有子对象。

title '帧动画播放示例'

for j = 1:20

   surf(sin(2*pi*j/20)*Z,Z)

%重新绘制网格表面图

   F(j) = getframe;

%创建帧

end

movie(F,20)

% 播放动画20次

效果如下:

网友:
Matlab进行动画的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