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有没有TSSOP封装向导

楼主(2020-07-15):
我在利用封装向导创建TSSOP封装的PCB库时,在向导中没有找到TSSOP的封装向导,只有SOP封装向导,我可以使用SOP的封装向导来创建TSSOP类型的封装吗?

网友A:
直接建立空白原件做就行了,不用向导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建立空白原件做就行了,不用向导

    OK,我去试一试

网友:
    坑定可以!就是个库而已

网友:
    找个手册手动画个也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