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中怎样把隐藏的线显示出来?

楼主(2020-07-15):
    求助:AD中怎样把隐藏的线显示出来?

    找了个板子想练练手,结果打开没有线,但是可以链接,想把线显示出来,隐藏着连线总感觉怪怪的,请大神指导啊

网友A:
    PCB编辑界面 英文输入法下 N SA  (N调出工具)S显示连接 A 全部

网友:
    楼上的大狮子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编辑界面 英文输入法下 N SA  (N调出工具)S显示连接 A 全部

    线显示出来了,可是N是什么意思啊?在哪个工具栏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线显示出来了,可是N是什么意思啊?在哪个工具栏里?

    视图 连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显示出来了,可是N是什么意思啊?在哪个工具栏里?

    不知道的功能,大部分都用不上,不用太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图 连接

    是的,主要一次弄懂了,后面就不会忘了,只记了个N,后面可能又忘了怎么操作

网友:
    还能隐藏线啊,恕我孤陋寡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