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7-15):
有两个问题请教大神:

两个12V、10A开关电源加二极管模块冗余,用了一年,其中一个电源出现故障,按理说一个电源有故障,一个电源应该保证负载(6A)正常工作,但是负载确未能正常工作,测得二极管模块输出端的电压为10V。断开故障电源与二极管模块的连接,负载恢复工作,在空载情况下测得故障电源启动瞬间输出电压为17V,让后电压慢慢变为0V。
1、故障电源是什么功能电路出现了问题?
2、这种冗余设计为什么未能起到冗余作用?

网友:
检查一下器件有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