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把CAM350的层文件复合成一个文件?然后重新打开就变成一个文件了

楼主(2020-07-15):
请问怎样把CAM350的层文件复合成一个文件?然后重新打开就变成一个文件了

网友:
直接导进去的GERBER不是一个文件吗?

网友A:
直接用Utilities -> Convert composite 或Composite to lay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Utilities -> Convert composite 或Composite to layer

还可以这样啊,这个软件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