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点从x=2移动到x=-2,非常感谢!

楼主(2020-07-15):
下面这个程序可以显示点从x=-2移动到x=2,想请教一下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使点从x=2移动到x=-2,非常感谢!
set(gcf,'outerposition',get(0,'screensize'));
axis([-5,5,-6,6]);
axis equal;
axis manual;
hold on;

step=0.1;
for i=-2:step:2
    Cx=i;
    Cy=1.24*Cx;
    comet3(Cx,Cy,0.02);
    plot(Cx,Cy,'-+b');
end

网友:
set(gcf,'outerposition',get(0,'screensize'));
axis([-5,5,-6,6]);
axis equal;
axis manual;
hold on;

step=0.1;
for i=2:-step:-2
    Cx=i;
    Cy=1.24*Cx;
    comet3(Cx,Cy,0.02);
    plot(Cx,Cy,'-+b');
end
你是想要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