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规则详解

楼主(2020-07-15):
      电源和地线的处理不考虑在整个PCB主板上布线地线,有时会影响产品的成功率。因此,每位从事电气,电气和电子产品设计的工程师都熟悉在电源和地之间添加耦合以最大化电源和地宽度的情况。最好的是接地线比电源线宽0.2?最细的宽度是0.05?0.07mm,电源线是?2.5mm,它由适用于数字电路PCB的宽接地线组成。换句话说,建立接地网络。在印刷版本中一起处理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现在,许多PCB数字电路都具有高频率和高灵敏度的模拟电路。对于接地线,整个PCB的外部只有一个节点。 PCB的内部处理处理了许多问题和毛孔。 PCB位于外部连接接口上(例如,与插头PCB不共存的接口)。

      焊接很容易进行热屏蔽)一般称为热焊接热工。 ),在许多CAD系统中,要布线的网络系统的功能是电线管的标准零件之间的距离为0.1英寸,因此网格系统的基础通常设置为0.1英寸毫米(mm)或小于0.1英寸的整数倍(例如0.05英寸,0.05英寸)

  设计规则检查(DRC)布线设计完成后,有必要确定PCB中是否存在严重的电线,电线和组件焊盘,电线和通孔,组件电源线和接地线。在pads印版设计之后,在主模拟电路和编号之后添加PCB(例如图标和标记)并编号,是否存在信号短路,是否在PCB上添加了多个重叠的电源层,轮廓边缘是否缩小软件提供了印版设计过程和一些注意事项。设计过程PCB的设计过程分为网表输入和规则设置...

       下载观看完整版

网友:
    设计规则检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