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DR在布线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0-07-15):
请问DDR在布线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以前画的板子没有DDR,只要把线连接起来板子能运行就可以了,现在看着DDR,尽不知道咋下手了

网友:
这个,还没画过,希望会的人能帮你,我也想学学

网友A:
    DDR,记住这8字真言:成组,等长,隔离,包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记住这8字真言:成组,等长,隔离,包地。

    能再详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记住这8字真言:成组,等长,隔离,包地。

成组有什么规律吗?哪些线怎么成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记住这8字真言:成组,等长,隔离,包地。

    成组:同类信号 成一组布线,不要东一根西一根,同一组信号最好在同一层布线,减少过孔。
    等长:控制线和地址线及 DQS 线和时钟等长,DQ 数据线和同组的 DQS 线等长。
    隔离:DQS,时钟线,与其他控制数据线隔离,DDR相关所有信号与板上电源,射频等敏感信号隔离,3W原则
    包地:信号包地保护,参考地平面完整,阻抗控制50Ω,

网友:
    阻抗控制50,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