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ET设置问题

楼主(2020-07-15):
    设置XNET的时候 排阻1 上的XNE和和排阻2上的XNET 交叉了  怎么弄啊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加错了差分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加错了差分对吧,

    后来发现是一个接口被错误的附上模型了  这差分会混乱是他们都从那个接口出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