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阐述一下Lcd1602必须接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0-07-15):
谁来阐述一下Lcd1602必须接上拉电阻吗?

网友:
目前单片机IO口有些型号 需要外部加上拉电阻;有些型号内部可以设置的,如STC系列可以不加上拉电阻。
0口接的话是要接上拉电阻的,阻值选择10K就行。上拉电阻就是稳定的(你可以上网查查上拉电阻的作用),如果太小那么功耗比较大,太大的话就起不到上拉的作用了,所以10K是个典型值。
  可以查看对应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网友:
一般10K电阻就行

网友:
    上拉电阻,一般是从防止浪涌、过冲的角度考量的,具体要参考芯片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