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将DGND连到PCB的数字地,将AGND连到模拟地,会不会使得原来的磁珠连接失效?

楼主(2020-07-15):
我的一块PCB板上数字地和模拟地通过磁珠连接,这块板上有AD5348。
AD5348有DGND和AGND两个引脚,我有如下问题:DGND和AGND在芯片内部是连接的吗?如果我将DGND连到PCB的数字地,将AGND连到模拟地,会不会使得原来的磁珠连接失效?
恳请指点!

网友:
芯片手册里是没有写AGND和DGND是否在内部相连,您也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阻。一般情况下,如果单独声明了AGND和DGND的话,内部就不会相连。需要在外面星点相连。您可以参考数据手册page21.如果您使用了磁珠,那么将磁珠链接在AGND附近,再与DGND星点相连。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6&highlight=PCB%BD%D3%B5%D8%C9%E8%BC%C6
这个可能对你有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