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射频频偏测试时为什么将中心频率设置为433mhz?

楼主(2020-07-15):
进行射频频偏测试时为什么将中心频率设置为433mhz

网友A:
你的产品中心频率就是433,是根据你的产品设定频率的

网友:
主要是你测试的频点在433M吧~
测量频偏时,由于目标中心是433M,频谱分析仪设置中心频点为433M,此时显示的最高点为射频发送的中心频点,它和目标中心433M的偏差成为频偏。

网友:
这是因为你的射频块的中心频率就是433M,其他频率的增益都没这么高

网友B:
应该是测试的目标设备使用的无线通信频率就是433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产品中心频率就是433,是根据你的产品设定频率的

这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测试的目标设备使用的无线通信频率就是433M

是的

网友:
    通讯频率433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