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215输入端串联的33欧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7-15):
在看AD9215的参考电路时,注意到信号输入端都串联一个33欧电阻,并且引脚对地接一个电容,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呢?仅仅是和电容构成低通滤波器的吗?
如下图中所标的电阻和电容的作用呢:

看到过一些AD的输入端有时也会串联一些电阻比较小的电阻,这些电阻是起到什么作用呢,谢谢!!

网友A:
有建立滤波器的考虑,同时也要阻抗匹配的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建立滤波器的考虑,同时也要阻抗匹配的考虑

好的,谢谢。应该算是个抗混叠作用的滤波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