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7.9.5怎么设置快捷键?

楼主(2020-07-15):
    我是从VX2.2切换的,vx2.2的快捷键是不是不能给7.9.5用,我切换后发下7.9.5里面快捷键都用不了了,需要怎么设置呢?

网友:
    打开tools\customize窗口,点击accelerators标签,在左窗口选择所需的命令,在press new shortcut 中输入快捷键,点Assign按钮加入。软件在升级,一些常用的命令不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