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4仿真中,VREF是不是就是眼图中间交叉点的电压值

楼主(2020-07-15):
    DDR4仿真中,VREF是不是就是眼图中间交叉点的电压值,谢谢

网友:
    这个没有做过,不太清楚。

网友A:
    是也不是,要看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也不是,要看是什么信号

    地址数据线的参考电压是吗?对于3200的,是不是只有AC90,DC65这个参考标准?谢谢

网友B:
    VREFCA,C是command,A是address,VREFCA的电压等于眼图中间交叉点的电压值
    DDR4没有VREFDQ,所以数据线眼图,交叉点不一定在高低电平的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CA,C是command,A是address,VREFCA的电压等于眼图中间交叉点的电压值
    DDR4没有VREFDQ,所以数据线眼 ...

    谢谢,收到,刚刚开始接触仿真,所以需要向前辈学习的东西很多,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VREFCA,C是command,A是address,VREFCA的电压等于眼图中间交叉点的电压值
DDR4没有VREFDQ,所以数据线眼 ...

那要是这样的话,每一个眼图的VREF都不一样了,CA的是眼图的交叉点,由于电源噪声每根线不一样,交叉点也不一样了,data的话同样也是每根线的VREF都不一样,那VIH(DC)AC,VIL(DC)AC也都不一样了,这样理解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这样的话,每一个眼图的VREF都不一样了,CA的是眼图的交叉点,由于电源噪声每根线不一样,交叉点也 ...

    电源噪声影响jitter,但不影响交叉点电压值吧?

网友(2020-08-28):
    仿真时,DQ的Vref是data mask的中间电压值,CA的Vref是恒定的0.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