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生成的图形插入Word中,尺寸太大为116cm*120cm,word的自动缩放,结果图片显...

楼主(2020-07-15):
MATLAB生成的图形插入Word中,尺寸太大为116cm*120cm,word的自动缩放,结果图片显得模糊。在网上查了一些命令如
set (gcf,'windowstyle','normal')       set(gcf,'unit','centimeters','position',[10 5 12 8]),这样生成图片的尺寸是达到要求了,可图的坐标和内容糊成一团了。如当用set(gcf,'position',[880,880,720,720])命令图是生成的清楚,但是插入Word中还是很大的尺寸,缩小之后还是有些模糊,请教大神,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非常感谢!

网友:
我认为你用 set(gcf,'unit','centimeters','position',[10 5 12 8]) 这个规定尺寸是对的,糊在一起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里面轴和字体还有线的宽度和大小不合适
我找了找我以前写的程序里对图片内容调节大小的语句,你可以试试在这个尺寸下把所有的大小先调到很小,如果不再糊在一起了就再慢慢调合适的比例

Fontname='Times New Roman';%使用的字体
LineWidth=2;%图线条粗细
axislinewidth=2;%图坐标轴线条粗细
axisFontsize=2;%图坐标轴字体大小
labelFontsize=20;%轴标签字体的大小
set(gca,'linewidth',axislinewidth,'Fontsize',axisFontsize);%坐标轴线宽/坐标轴字体
set (gca,'position',[0.1,0.2,0.85,0.7] );%图形在figure中的比例,左边界/下边界/宽度/高度,最小为0最大为1
set(gcf,'unit','centimeters','position',[10 5 15 12]);%图形的厘米数
title(figuretitle,'Fontname',Fontname,'Fontsize',titleFontsize);%上方标题/标题字体/标题字体大小
xlabel(figurexlabel,'Fontname',Fontname,'Fontsize',labelFontsize);%x轴标签/标签字体/标签字大小
ylabel(figureylabel,'Fontname',Fontname,'Fontsize',labelFontsize); %y轴标签/标签字体/标签字大小。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的关键是
print(gcf,[txtname,'.png'],'-dpng','-r600')

这里‘-r600'是指分辨率达到600,我理解为图片的dpi值,这个值越高清晰度会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