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

楼主(2020-07-15):
    请问各位大神,这种不规则的走线怎么画的????

网友A:
    这是铜箔吧

网友B:
    自己画的铜,想画啥形状就画啥形状

网友C:
    自己铺铜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铜箔吧

走线能走出这种形状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铺铜操作

    走线可以实现这种操作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的铜,想画啥形状就画啥形状

铺铜太慢了,走线能走出这种形状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铺铜太慢了,走线能走出这种形状么??

    走线不行,这种不规则都是铺铜实现的,铺铜那么简单怎么会很慢,画个形状定义网络就OK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不行,这种不规则都是铺铜实现的,铺铜那么简单怎么会很慢,画个形状定义网络就OK了啊

    好吧,多谢指导,我多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