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环电阻色环表口诀_5环电阻读数法

楼主(2020-07-15):
五环电阻色环表口诀

  口诀:一中(1棕)的红儿(红2)跑三城(3橙),走四方(4黄),五路(5绿)车的司机杨六郎(6蓝),只吃(紫7)灰巴(灰八)喝白酒(白9),直到黑夜零点(黑零)。

  第1、2环有效数字

  棕1,红2,橙上3,4黄,5绿,6是兰,7紫,8灰,9雪白、黑色是零须记牢第三环数量级,金色欧姆、黑几+、棕为几百、红是k、几十k级橙上当、几百k级是黄环、登上兆欧涂绿彩、二环出黑是整数5,o/,C(A6,B-,I,第四环允许误差:金+_5%,银+_10%,无色+_20%电阻的读法。不代表五色环电阻)。

  色环电阻识别口诀: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金,银

  0,1,2,3,4,5,6,7,8,9,5%,10%

  倒数第二环,表示零的个数。

  最后一位,表示误差。

  这个规律有一个巧记的口诀:棕一红二橙是三,四黄五绿六为蓝,七紫八灰九对白,黑是零,金五银十表误差。

  例如,红,黄,棕,金表示240欧。

  色环电阻分四环和五环,通常用四环。

  倒数第二环,可以是金色(代表×0.1)和银色的(代表×0.01),最后一环误差可以是无色(20%)的。

  五环电阻为精密电阻,前三环为数值,最后一环还是误差色环,通常也是金、银和棕三种颜色,金的误差为5%,银的误差为10%,棕色的误差为1%,无色的误差为20%,另外偶尔还有以绿色代表误差的,绿色的误差为0.5%。精密电阻通常用于军事,航天等方面。

  5环电阻读数法

  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黑0往上套就可以了。一般情况离的近的几个色环是电阻读数、离的远的一个色环是误差范围,四环的一般是金色(10%)、银色(20%)棕色(1%),五环电阻表示方法:第一、二、三为有效数字,第四环为倍数,第五环为误差(依颜色),例如:红棕红棕棕阻值为212×101Ω=2.12KΩ±1%7.电阻数字表示法与色环表示法的相互运算:a7.6KΩ±5%用色环表示为:紫蓝红金。b7.61KΩ±1%用色环表示为:紫蓝棕棕棕。拿到色环电阻要把最靠近电阻端部的那一环认为第一环,否则会读反,对色环不大熟悉者,建议万用表鉴别加以证实。如果是四色环,前两位是有效数字,第三色环是倍率,第四色环是误差。如果是五色环,前三位是有效数字,第四色环是倍率,第五色环是误差。

  如何识别色环的起始环:

  1、偏差环距其它环较远。

  2、偏差环较宽。

  3、第一环距端部较近。

  4、有效数字环无金、银色。(解释:若从某端环数起第1、2环有金或银色,则另一端环是第一环。)

  5、偏差环无橙、黄色。(解释:若某端环是橙或黄色,则一定是第一环。)

  6、试读:一般成品电阻器的阻值不大于22MΩ,若试读大于22MΩ,说明读反。

  7、试测。用上述还不能识别时可进行试测,但前提是电阻器必须完好。

  应注意的是有些厂家不严格按第1、2、3条生产,以上各条应综合考虑。你的电阻:绿金黄黑棕。明显,你的第二环是金。而金没有做有效数字的,所以你读的没有对。而误差位也只有金、银、棕而已。

网友:
棕一红二橙是三,四黄五绿六为蓝,七紫八灰九对白,黑是零,金五银十表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