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7.4版本能在WIn7 32位的电脑上安装吗?

楼主(2020-07-15):
    各位大神打扰了,有个问题咨询一下,如标题:cadence17.4版本能在WIn7 32位的电脑上安装吗?

网友A:
    应该不能

网友B:
    Cadence 17.40.007 在Win10 x64 上安装测试Ok

网友:
    不可以,只能64位系统

网友C:
    不能,17.x的软件都升级为64了,32的系统无法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17.x的软件都升级为64了,32的系统无法兼容!

    好的,多谢。16.x的软件是可以安装在32位的系统中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

    多谢回复,只能要低版本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 17.40.007 在Win10 x64 上安装测试Ok

    好的,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ence 17.40.007 在Win10 x64 上安装测试Ok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能

好的,多谢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16.x的软件是可以安装在32位的系统中的吧

    可以,16.x的软件是32位的。

网友:
    应该只能装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