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出BOM问题

楼主(2020-07-16):
我用mentor出BOM时候是用派生那个方法,然后发现不贴的器件要一个一个手动去UNPLACE很麻烦,另外就是我原理图是用了别人的,有很多器件没place到PCB上,只用了一部分做个测试板,怎么一键导出只出现在PCB里的器件的BOM啊?求大神 帮忙解救~~

网友A:
    首先在线路图中不安装的原件做一个属性---标明它是不安装的,然后在pastlister里面进行属性对应,让不安装的原件单独显示在一栏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在线路图中不安装的原件做一个属性---标明它是不安装的,然后在pastlister里面进行属性对应,让不安装 ...

    还有个问题,因为原理图不是我画的  而且不放的器件很多,一个个去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