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板子四周走铜线的疑问?

楼主(2020-07-16):
    各位同学,早上好。 今天看到有块小板子,板子的边缘走了一圈铜线。 铜线上打了很多小孔。 可是我用万用表量了一下,没有接地,好像也没有连接到其他网络。 这种走铜有啥好处么?

网友:
    有没有螺丝孔接机壳地?  单纯一圈铜线想屏蔽或者抗静电可能起反作用

楼主:
    没有螺丝孔,我看网上一些帖子,说是为了消掉电路板边缘辐射。  但是相关资料都是说要接地的,会是忘记接地了么?

网友:
    类似屏蔽吧

网友:
    那是法拉第笼

网友:
    Ground Via Fence(接地圍籬)

    Ground Via Fence.pdf

网友:
    到底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