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使每画一块铜皮Route Keepout(悬挂在鼠标上的),然后这块铜皮 自动增加上 ...

楼主(2020-07-16):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怎么样使每画一块铜皮Route Keepout(悬挂在鼠标上的),然后这块铜皮 自动增加上 Routes_Allowed 这个属性呢? 用什么函数呢,有大神知道吗?
            这样做的目的是,以前修铜皮都是用 Shape Void Rectangle或 Shape Edit Boundary , 用这 几个工具修没毛病,但是公司改板十分频繁,有时候修好铜又要求整个模块又要移,移到别的地方后,又得去重新修铜皮,之前修的铜你又得去重新补回来,这样就十分的流费时间 ,工作重复,现在就想用 Route Keepout 画,然后加上Routes_Allowed这个属性,让它不报K/L 的错,以后改板模块移动时,只需要把Route Keepout一起移动即可,这样不管你移多少遍这个都方你都不用再去修铜了。

网友:
这个软件感觉好强大啊

网友A:
修铜是个费时费力没技术含量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铜是个费时费力没技术含量的活

那也没办法呀,哈哈

网友B:
    可以先画,画完以后统一加,或者复制加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先画,画完以后统一加,或者复制加好的

    这个是可以,但我想画的时候就加好

网友:
axlDBAddProp(shape_dbid list("ROUTES_ALLOWED" "TRUE"))

网友C:
    不能直接用 shape keep out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直接用 shape keep out 吗?

    用这个不方便,不灵活,不可以框选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