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70采用外接电阻时的调节范围

楼主(2020-07-16):
摘要:DS1870用于射频(RF)功率放大器偏置控制,如果不接外部电阻,采用5V基准,其偏置电压范围为3V至5V。本应用笔记旨在展示如何利用外接电阻达到适当的范围和分辨率。可以利用本文给出的链接电子表格计算添加外部电阻时的有效温度系数。

  调节范围和分辨率计算

  图1所示,3个外接电阻分别为R1、R2、R3,这是一种最灵活的拓扑结构。当然,如果基准电压合适,在许多应用中R1可以被省略掉。此外,由于存在两个通道,如果双通道同时被使用,R1阻值应为每一通道对应阻值的并联值。由于8位的电位器可分为256级,偏置电压调节范围为分辨率乘以256。如HCOM与L1压降为256mV,则意味着1mV的电压调节分辨率。

  图1.

  温度系数

  不使用外接电阻(R1短路)时,若基准电压直接加在HCOM端,并且电位器滑动端W1固定,则W1端电压的变化是由内部电阻决定的温度的函数,这一变化被称为比率温度系数,用ppm/°C表示。外接电阻时,这些理论同样适用。

网友:
如果基准电压合适,在许多应用中R1可以被省略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