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可靠性最高的LED路灯电源

楼主(2020-07-16):
首先从路灯电源原理上来讲一下,到底哪种方式更好。比如说,一台LED路灯,点亮40颗1W的LED,就拿这个做比例,例出几种方案,以比较优势。

  第一种方式,非隔离降压驱动,一串恒流,此种方式最大的好处是效率最高,40颗串起来,350MA恒流,但可靠性就不怎样,因为非隔离电路都有这种弱点,虽然效率高,效率高的原因也是因为电网中很大一部分能量是直接加在LED上,而电源的作用,只是将一部分能量暂时储存,然后适当的时候再释放,所以电网中的干扰什么的,很容易加在LED上,而LED是一种非线性的负载,当电流稳定的时候,电压是在一定值上,这个电压一般是3。3V左右,当电网里有一个瞬间高压过来时,一般该叫它浪涌电压时,因为LED负载是串在300V滤波电解之中的,所以过来的高压会直接加到LED两端,此时因为LED的这种特性,瞬间会有很大的电流流过,相当于短路了一样,瞬间就会击坏恒流电源的检测部分,甚至恒流源的芯片。

  所以现在降压电路很多都会击坏开关管,尤其是用9910的,很多人都说,实际上,降压电源驱动LED都有这样的缺限,所以非隔离电路,虽然效率高,成本低,但也只能用于便宜的场合,那种消费品场合,能承担的了坏的风险的场合。所以这种方式虽然效率最高,但是绝对是第一个被PASS的。

  第二种,隔离方式的,高压恒流源,此种方式稍好,但效率会低于非隔离的,不过最主要一点,还是输出电压过高,电压太高了,问题总有一点,象电源这部分,短路就很容易炸坏,而且其抗输入浪涌性能,相对也还是要差一些。事实证明,高压输出的LED驱动电源,却实没有低压输出的LED电源的可靠性要高,但低压输出的LED电源,虽然可靠性上去了,但效率就下来了。可靠性和效率是矛盾的,只能选择一个平衡点。

  正因为高压的不行,所以就想到了低压的,但低压的就必段分路数,于是就有了第三种,先恒压,再分路恒流,此种的可靠性当然是比上两种要好,但效率当然更低。不过路灯的风险太大,首先当然还是可靠性得高,效率其次一点就好。

  但事实上,这种方式并不是最好,完全有画蛇添足之嫌。错就错在后级还要恒流上面。就比如,这四十颗LED,你想怎么搞呢,先把电压降到50V,然后再做四路恒流流,第路十颗。增加成本我们先不说,抛开,就先讲效率,一般DC/DC,350MA的,也就90%,对吧,如果用一个恒压电源,十颗电压也就约33V,然后再搞一个5R的电阻,电压值不过就是2V不到,精确的设定电压,让电流达到350MA左右,这样,效率不会比那样DC/DC低吧。再讲可靠性,一个电阻,只要功率够大,绝对比你那一个电路的可靠性高的多吧。

  还有,LED驱动电路,最怕输入级的浪涌电压,直接加进一个电阻,对抑止浪涌是有好处的,否则浪涌传导到DC恒流部分,损坏DC部分的可能性也会加大。其实,先恒压,后恒流,分成几串,根本没什么必要,不如直接恒压,电阻限流,更方便,效率也不会低,更可靠。

  上面那些,只是从原理论述,再看一下,现在电源的实际情况。这个基本不用讲,也就是因为LED,所以很多人开始研究,制作恒流电源,但总的说来,现在这些恒流源,无论是非隔离的,隔离的,高压的,还是低压的,其技术成熟度,还是应用经验的丰富上,都远远比不上恒压电源。尤其是常规的恒压电源中,要可靠性高,你完全可以去选用那些工业电源,就用36V工业级电源,拣那好牌子的用,就用名纬的或是什么的,要想找认证,什么认证的都有,UL的都有。你现在看到的恒流电源,哪个有什么认证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常规恒压电源成熟,恒流电源不成熟。

  所以,无论从原理上分析,还是实际开关电源行业的现状来讲,兼顾可靠性和效率,可以说,可靠性最好,实际可行性最高,最好的的LED路灯驱动电源就是: 常规36V工业级恒压电源!

网友:
3V左右,当电网里有一个瞬间高压过来时,一般该叫它浪涌电压时,因为LED负载是串在300V滤波电解之中的,所以过来的高压会直接加到LED两端,此时因为LED的这种特性,瞬间会有很大的电流流过,相当于短路了一样,瞬间就会击坏恒流电源的检测部分,甚至恒流源的芯片。

网友(2020-11-30):
华为海思新一代PLC-IOT电力载波 ,专注于智慧路灯,智慧照明,智慧电源的开发,电话13632813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