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kill有什么功能或者方式判断盘符是否存在呢?

楼主(2020-07-16):
    skill有什么功能能够判断盘符是否存在的?
    isDir("C:/")返回的就是nil
    并不能判断

网友:
    你这个是别的语言的判断方法吧

楼主:
    感谢版主大大,isDir("C:\\")的确可以判断
    顺便问下,为什么isDir("C:/")没法判断呢

    所有路径我还特地用axlOSSlash转换过的,把\\转换成了/

楼主:
    有个特殊的方法,目前测试没有问题
    isDir(strcat(path "\\\\"))
    不管path是"C:","C:/",还是"C:\\"都能正确判断
    如果不是根目录,最后增加"\\\\",也就是"C:\\Cadence\\",用isDir就返回nil
    这个isDir倒是挺奇特的设定,不知道是否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