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设置过孔开窗啊?

楼主(2020-07-16):
请问怎样设置过孔开窗啊?

网友:
    不勾选这两项就是开窗

网友A:
    进入设置界面,找到"PCB Editor",如下:

单击"PCB Editor"前面的“>”按钮,找到“Defaults”,然后单击,如下:

在中间菜单栏选择“Via”,如下:

然后双击“Via”,出现如下界面,按照红色框内设置,如下:

最后单击“OK”,开窗就设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设置界面,找到"PCB Editor",如下:

这个楼上太可爱了吧,这么详细

网友:
    高手写的好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入设置界面,找到"PCB Editor",如下:

    感謝大大無私的指導,學習了。

网友(2020-12-08):
    孔开窗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