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计PCB的时候,滤波电容应该怎么布局放置呢?

楼主(2020-07-16):
在设计PCB的时候,滤波电容应该怎么布局放置呢?

网友:
    建议放在距离IC旁边

网友A:
    距离主芯片尽量的近;按照不同power,容值大小优先级依次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距离主芯片尽量的近;按照不同power,容值大小优先级依次放置;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B:
    我都是放在主IC旁边的,带我的师傅给我说是,但是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放在主IC旁边的,带我的师傅给我说是,但是不知道啥原因

    首先为什么电容要靠近芯片放置?是因为这些电容在其特定频率下有一定的去耦半径,超过了去耦半径电容就不起作用了。简单地理解为放的远了,当芯片发生电流或者电压变化时,电容去补偿的需要经过较长的路径,相位差大,不能很好地起到作用。为什么要区分容值来确定摆放的优先级呢?因为电容有一定的谐振频率,高于谐振频率时呈现的是电感特性,而电容容值越小,谐振频率越大,去耦半径越小,越要靠近芯片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