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样赋值有问题吗?

楼主(2020-07-16):
th1=[0,1:0,1:0,1];
      ↑
错误: 等号左侧的表达式不是用于赋值的有效目标。
请问这样赋值有问题吗?感谢!

网友:
你这相当于把两个矩阵赋值给一个变量,肯定不行呀,分开赋值吧。

网友:
你是想建立一个三行两列的矩阵,第一列都是0,第二列都是1?
那样的话行的分隔符是 分号 ; 而你写的是 冒号 :